[冠捷]
AOC显示器接电脑不被识别,是从哪里入手呢

楼主(2021-07-11):
AOC显示器接电脑不被识别,令一台显示器接电脑一切正常,aoc的己经设置好了输入源,把分辨率调到最低,但一直无信号,有什么思路指点一下吗?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不行就测试其它接口能不能显示。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信号输入电平限位电路

网友(2021-09-22):
检查H V同步信号

网友:
显卡和显示器接口都有问题,显卡有稳压电路短路了,显示器接口插拨多虚焊,己解决!

网友:
VGA口换一个看看

网友(2021-11-16):
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修的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