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14-7460 BIOS终点站 板号 BKD40 LA-D822P 1.0 集显

楼主(2021-07-11):
我发现有许多朋友和我一样,找这个BIOS花费了很多时间。原因除了没弄清是否是独立显卡BIOS外,根本原因是刷入正确的BIOS也不能开机显示。这个笔记本是特殊的,当没有安装大电池的情况下新BIOS开机是不会显示的。方法是第一次开机或者刚拆掉纽扣电池后,上电半分钟后自动掉电,再自动上电,再掉电,再自动上电后闪灯不显示。三黄一白。这时按电源钮强制断电,然后在开机。笔记本会半分钟后自动重启后再次三黄一白。再按电源钮强制关机。再开机它就显示了。以上方法我是参照了论坛成员(代子易)提出的方法,并且结合了论坛成员(cnit4s)给出的原厂BIOS 产生了此完整解决方案。此BIOS是集成显卡,并且开机很快。只要条件符合我描述的笔记本都可以一次性解决。注意,刷了这BIOS你的笔记本就显示为 成就系列 5468.不过功能完全正常,所有驱动正常。 集显 cnit4s

网友:
BIOS不完美  这个机器  弄个完美的工厂 开机写号 选机型即可

网友A(2022-04-03):
我刷了不触发啊,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不触发啊,咋整

BIOS没毛病,请你核对好机器型号,板号,和集成版本。另外也许你的根本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23-06-11):
非原厂开机慢,网卡检测不到

网友(2024-07-11):
还有 这款机子有个通病小板排线容易引起不触发

网友(2025-09-05):
我的版号也是这个 I5 7200U 集成显卡的,现在是降频到0.45G 狠卡,不知道刷这个BIOS能解决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