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DS2V掉电问题

楼主(2021-07-11):
技嘉H110的主板掉电问题,我个人修了不少于4、5次。现象一:插上诊断卡显示代码跑码就掉,不重启(或者重启显示代码就掉)。现象二:跑一段代码无规律掉电,不重启。想象三:亮机过一会就掉。想象四:随机掉电(哈哈)。开始搞得我也很头疼,我是用万用表测量VCCIO这个电压偏低就会出现各种掉电问题,当时要是用示波器估计更快找到问题。我不喜欢拆三极管,虽然简单粗爆,但我喜欢找到问题所在。把上拉电阻8.2k换掉。问题就解决了。有时候看着很正常没腐蚀也没啥异常,而偏偏这样,对无处下手的小白,头估计大大的!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解决的。遇到不少了,所以发个贴,骗骗分,哈哈!下面把图发出来,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类似与这种电路设计的,出现我所说的掉电想象,可以试试。别被这个8.2k的电阻蒙蔽了双眼。不跑码掉电可别试(我说的掉电想象是处在跑码的情况下掉电的)图片有标,看不到买个八倍镜看哈!拜拜!

网友A:
明白了,跑码掉电就有可能是这个故障点

网友B:
但这个电阻变值了吗

网友:
干啥用的! 什么信号! 有图纸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这个电阻变值了吗

不良、变值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跑码掉电就有可能是这个故障点

对,是这个理

网友:
是的,这个电阻值偏小了引起不稳定,是个通病,如果这种电阻中间有一条小白线的那种电阻几乎就不坏

网友:
那个电阻是什么信号,有图吗,麻烦截个图

网友:
明白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那这个电阻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买了个示波器

网友:
都还不知道怎么用,看了下视频,感觉相通型号的不好找,每次我都只会按ATUO。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查到

网友C:
老哥技嘉b75m上电风扇转就停转就停掉电能用你这种思维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哥技嘉b75m上电风扇转就停转就停掉电能用你这种思维吗

寄过来,我给你修好。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寄过来,我给你修好。哈哈

能说一下嘛,我自己在学,实在不行就寄

网友:
拆了DCQ2更省事

网友:
我题目说过,找问题的根所以我没有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说一下嘛,我自己在学,实在不行就寄

很多问题,得自己看到,要是说能解决,那我现在没这个实力!想修好寄过来吧 !能修好告诉你问题!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问你要吃饭吗?人家的技术也不是娘胎带来的

网友:
学习经验了,楼主伟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多问题,得自己看到,要是说能解决,那我现在没这个实力!想修好寄过来吧 !能修好告诉你问题!

收钱吗,老哥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钱吗,老哥你在哪里

联系方式发你信息了,私聊!哈哈

网友:
很好。。。学习下高手。。。。

网友:
示波器维修能方便很多。。目前对示波器维修教程很有兴趣。。就是找不到。

网友:
不孬,,,简单明了

网友:
为什么是 DCR6,而不是 DCR7 + DCR8  ?

网友:
谢谢分享  现在是cpu无供电的估值

网友(2021-08-14):
手头一块同样毛病,电阻正常,但焊盘一脚腐蚀了

网友:
今天修了这块也是这个电阻氧化了,阻值正常,基中有个焊盘烂了。

网友:
阻值小引起的通病

网友(2021-09-27):
是因为这个电阻拉低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