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xsmax国产屏触摸正常,原装屏幕触摸失灵

楼主(2021-07-11):
故障现象:国产屏触摸正常,原装屏幕触摸失灵,锁屏双击可以唤醒,不能触摸使用,检测发现故障如图信号断线导致
苹果

网友:
保险电感开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苹果x,分下层就好了

网友:
还是览磁器必得有金钢钻。这么大倍数的放大镜慢慢找都能找出来。

网友:
原装屏比组装屏少应用信号,所以会引起组装可以用原装不能用的问题

网友:
我修苹果6时是补了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