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NM-A031 REV:1.0【通病】一例【忘加精】

楼主(2021-07-11):
此机有个通病,开机电流不高。不出内存供电!!电流如下

板号如下

故障点如下

阻值为0如下

短路点如下,已拆除。

最后别忘了补上第四张图的PL501(一坨锡)

亮机图

各位看官赏的赏钱,是小的发贴的动力!

 会员99670100鑫豆2025-8-9 10:56
 会员1112949100鑫豆2024-10-5 15:08
 会员1428539100鑫豆2024-5-28 05:37
 会员1174416100鑫豆2024-3-27 12:33

网友:
不错就请大人给小的点赏钱

网友:
观察仔细啊 不错

网友:
唉~白嫖的水客
加个分也是爱

网友:
不错了,这就是捡钱的活儿哈哈

网友:
有些奇怪故障,拆开光板瞄一瞄,有时会有惊喜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有时会有惊喜

网友:
忘加精是啥意思,忘记加味精?

网友A:
老爷机了
复位之前的都是小问题
花点时间罢了

网友:
这坨锡补得20A都没事!

网友:
确实修到过,来钱快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爷机了
复位之前的都是小问题
花点时间罢了

嗯,说老也还好用,至少比现在新款的低压U本流畅。

网友:
这故障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就是捡钱的活

网友:
还有隔离没有换

网友:
这问题遇到过,比较好解决。。。。。。。。。。。

网友:
这个后面还没有烧就很好   捡钱了

网友:
电容都是捡钱的,快钱

网友:
这种通病我最喜欢了,几分钟就搞定,来钱快

网友:
烧鸡大法 烧鸡

网友:
这种怕是加不了精,修完别忘了检查一下隔离管,

网友:
华硕华擎CAP格式bios文件去头的两种简单方法

网友:
还有一个位置也容易出问题,就是指示灯上面一点,时间长了,容易腐蚀

网友B:
这就要求加精了!加精必须加精,别慌我先给你加点分

网友C:
应该还有个隔离管没拍图吧

网友:
一坨锡搞定?

网友:
小问题
。。。。。秒杀活

网友:
我也来张张见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要求加精了!加精必须加精,别慌我先给你加点分

哈哈,谢谢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有个隔离管没拍图吧

前面回复了一个人,万幸我的没烧。

网友:
大电流时电感已烧断,我看好多人都在说我隔离管没拍。确实运气不好隔离管铁定击穿,但我运气好,电感先耐不住这电流了,比mos管先坏,电容是在电感后端的。

网友D:
这通病老早就修过了

网友:
这是捡钱啊

网友:
看起简单  但是还是有水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通病老早就修过了

是通病但没人发啊

网友E:
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通病。。。。。。。。。

论坛有几例,我修了两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