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合成个BIOS

楼主(2021-07-11):
哪位大师帮忙合成一个BIOS:  单服务器主板,开机慢,没看到主板型号。只要配好就行

网友A:
什么情况?你还要找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你还要找大师?

要半分多钟才有显示

网友B:
没有主板型号,没有机器型号,而且ME版本也是2开头的,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主板型号,没有机器型号,而且ME版本也是2开头的,什么情况?

只要配好就行,只有一块主板,主板上也没找到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配好就行,只有一块主板,主板上也没找到型号。

找不到这个版本的ME文件。不是不帮你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这个版本的ME文件。不是不帮你合成。

一楼已发,好像不能直接覆盖来配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不确定,ME已经改了。

下载不了:不能读取附件

网友:
刚刚下载不来,可能是你正在上传中

网友:
不行了再试试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不确定,ME已经改了。

不行:上机没显示了,一直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上机没显示了,一直重启。

第二个也不行?

网友C:
这个不用试吧,连分区表都不在了,下面是原机BIOS的分区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试吧,连分区表都不在了,下面是原机BIOS的分区表

这个程序的ME位置和一般的机器不一样,所以不知道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的ME位置和一般的机器不一样,所以不知道好坏。

是的,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找个高手吧,我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高手吧,我也无能为力了,

虽然不行,但还是谢谢你帮忙

网友D(2022-01-15):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不确定,ME已经改了。

BIN格式的BIOS有办法软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N格式的BIOS有办法软刷吗

没试过,可以发一个试试15738868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