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71打印机出现怪现象有经验的师傅进来看看

楼主(2021-07-11):
如题,三得2071打印复印都是这样的 更换了了高压板,和驱动板,固障依旧 也仔细检查了高压弹簧处接触都没有问题,请问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自已来顶一下,别沉了 激光器和定影可能性大吗

网友:
激光器查了吗

网友:
先换一个硒鼓。

网友:
鼓是肯定换了的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已来顶一下,别沉了 激光器和定影可能性大吗

不是定影膜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换激光器就好了

网友:
激光器换了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2-05-19):
激更换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