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 K1-A短接开关不上电

楼主(2021-07-11):
图中线性稳压器特别烫,替换后依然很烫,不知道和不上电有没有关系,目前现象是按钮一端3.3V正常,主板电源指示灯正常亮,短接开关不上电,风扇不转,触摸主板发现图中稳压芯片特别热,输出极短路求大佬解答!!!

网友:
稳压芯片输出极短路怎么查找

网友:
接可调电源烧

网友:
最热的就是这个稳压芯片

网友A:
烧鸡大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看看。。。。。。。。。。。。。。。。

全板只有这个是热的,其他的都不热
待机状态下

网友:
热就直接换看看

网友B:
输出短路了当然发热大啊!查这个通路上的电容和地有关的元件,一一断开排查。想快就吃烧鸡,简单粗暴。

网友:
短路用烧鸡大法快狠准。。。

网友C:
输出短路了还用看吗?上电源烧啊,3v5a起,预计是桥坏了。

网友D:
如果是我就先拆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短路了当然发热大啊!查这个通路上的电容和地有关的元件,一一断开排查。想快就吃烧鸡,简单粗暴。

我买个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就先拆网卡芯片

这个是给声卡供电的还是网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输出短路了还用看吗?上电源烧啊,3v5a起,预计是桥坏了。

我学习一下烧机,还没弄过呢

网友:
是后面负载短路,换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学习一下烧机,还没弄过呢

线粗点,我用细了的线烧,线比坏件还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线粗点,我用细了的线烧,线比坏件还热。

我买了两节18650电池,改天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两节18650电池,改天试试

用个可调。恒压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个可调。恒压恒流

我先练练再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