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 REV1.00开机集显不亮机求思路

楼主(2021-07-11):
  客户用切换器接的主机和监控到显示器上,来电话说,昨天还录单的,今天切换到电脑这边来无信号,监控画面正常。我开始怀疑切换器的问题,上门看电脑键盘灯是亮的,显示器没显示,直接接到显示器,还是没显示,怀疑是主机CPU,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于是把机器带回修理铺。拆板,加凤鸣器,触发。凤鸣器响一声后,键盘灯亮,间断几秒后,凤鸣器连续响4声后不亮显示屏,看这个样子是没过集显。找了一块CPU,换后,故障还是一样,于是又找了一块显卡,凤鸣器响4声后,亮屏,至此,确定故障是主板的问题,测了CPU 旁边的几个大电感1.09CPU电压和0.75不知集显的电压,还是什么。我测了正常的板,有这个电压,还测了VGA芯片RTD2166旁边的电容3.3V和1.2V。由于对出了CPU电压到复位时钟过完内存到显卡亮机,这段的一知半解,不晓得像这种情况,检测不到集显的,加个独立显卡又能亮机的,该查什么信号??

网友A:
拆掉图中的2个6脚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图中的2个6脚芯片试下

昨天测了一下C34防静电通道块的3V和5V,没拆,今天照朋友说的,拆了正常了,谢谢朋友,昨天只想到是什么检测信号没到,基本的 没想起。走了死胡同。最后附上亮机BIOS h110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