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屏幕压屏后就出现这样!怎么解决?求各位大佬帮个忙!

楼主(2021-07-11):
这种屏幕压屏后就出现这样!怎么解决?求各位大佬帮个忙!

网友:
挤点UV液体胶填一下

网友A:
都是拿盖板带OCA 贴合出来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拿盖板带OCA 贴合出来效果不错

我就是盖板上直接有oca的那种!你摄像头孔里面需要打胶吗?

网友:
盖板上有胶的就在摄像头孔上填平UV胶固化

网友:
直接买带胶的盖板,不然就要点一点b7000或者白边填充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