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PRO无核显

楼主(2021-07-12):
板子之前是好的cpu也换过,不是CPU问题,现在BIOS里没有IGPU的选项,以前正常的时候是可以选核显的,独显现在也是正常的,不知道哪里原因,本人刚开始学修主板,大神指条明路 HDMI的5V电压有,光孔的红灯不亮,GFX的电压没出来 只有点位图,没有原理图我也修不来,我感觉就是这个电压的问题,用着用着就自己坏了????
这个CPU供电我有插反过,转了个90度,2和4角接了12V,这样也不至少烧吧???只是短路了主板。。

大神有空就指导下。。。

网友A:
ME的问题,可能是桥本身ME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的问题,可能是桥本身ME出问题了

那你意思是桥坏了??直接干桥??

网友A:
独显时开机会不会要等很久,要差不多1分钟时间才能亮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时开机会不会要等很久,要差不多1分钟时间才能亮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桥坏了

那不会呢,和正常开机时间一样,没感觉关别,不过昨天连独显都不显示了。。我刷了BIOS,刷之前和原的BIOS备份了,用的编程器刷的。。。还拆焊了那三个没有电压的N-MOS管。。。。越感越差。。。桥的话之前亮屏5分钟在右估计有50来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支持楼主,顶一下

顶我没用啊,,问题没解决。。。大神也不来指点下

网友C:
自己来结贴了,我的g640cpu烧了,换了bios解决了,搞了半天板子没问题

网友:
cpu烧了,这个优先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来结贴了,我的g640cpu烧了,换了bios解决了,搞了半天板子没问题

烧了核显,就配个独显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