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130平板电脑,电池放上去

楼主(2021-07-12):
戴尔7130平板电脑,电池放上去会自动起动,风扇转5秒后停止,然后黄灯闪烁,Cpu冰凉的,灯一直闪亮哎,这个难道是cpu坏了吗!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A:
确定不是电池电压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电池电压过低

换电池试过了一样,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上不去.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主板保护了吧!上电流表看一下电流!

网友:
有跑码板吗?  跑一下

网友(2021-08-11):
是不是开机键短路了,

网友:
最好进医院检测看看,有可能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