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7 240风扇不转

楼主(2021-07-12):
蓝宝石R7 240风扇不转,12V处的保险断开了,量78M05,输入对地短路了。。。翘起输入脚,焊盘位置仍对地短路。

拆了几个电容电阻仍是短路了。。没办法了,只能求助各位大神,或者有没有这个蓝宝石R7 240的图纸啊?

网友:
这个是三极管吗 换了就可以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