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紧急,维修用的稳压电源突然坏了。各位推荐一下买个什么样的好,否则耽误生产了

楼主(2021-07-12):
要求:1,30V10A
2,带有3组记忆电源
3,品牌好,质量好

网友A:
“有原装TYPE-C插座 ”这一条就把大多数电源都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原装TYPE-C插座 ”这一条就把大多数电源都排除了

嗯,我大致看了一下,确实是。我排除掉吧

网友:
KA3010P  还好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旋钮的。不能直接输入数字

网友:
旋钮也可以,因为有些旋钮不是线性的电位器,是数字编码器。我把这一条也去掉吧。

网友(点评):
那你看看KORAD的KA3010D,30V 10A,它的旋钮的确不是电位器。是线性稳压的,比较笨重,价格也比开关稳压的贵。

网友(点评):
5组记忆

网友:
嗯 谢谢。功率是够了。可以不需要通讯接口的话,选KA3010D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原装TYPE-C插座 ”这一条就把大多数电源都排除了

你推荐的KA3010D符合要求,只是有点贵。牌子是科睿源的,不太了解是不是好品牌。暂时看的优利德 牌的UTP1310似乎不错。条件符合,价格500左右。

网友(点评):
开关电源确实便宜。线性电源那大变压器成本就不少

网友:
带原装typec的我也在找,目前就发现一款65w的,但是他设计出来就不是维修用的,所以没啥用

网友B:
优利德 牌的UTP1306S  6A满足大部份修机要求   价格也合式300-330  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 牌的UTP1306S  6A满足大部份修机要求   价格也合式300-330  一直在用

6A比5A的实用很多,也确实满足大部分游戏本。但既然要买新的就要往前看,因为暂时看有8A的笔记本。

网友:
我自己用的优利德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