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10260-2 不触发

楼主(2021-07-12):
如题,遇到难题了,不触发.待机0.007 待机供电 3V、5V、15V都有.EC供电 3.3V.ECRST 3.3V.LID 3.3V.ACIN#0V..RTC正常.EC到BIOS直接也没断线.BIOS刷过.EC换过2个开关供电3.0V.按下后能拉低EC93脚.但是EC117脚没有高低高跳变.查看鑫制造上的N5110时序,全都没有问题.请问,我还查查那里?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3V5V的滤波电容换换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的滤波电容换换说不定有惊喜

换了,没有惊喜

网友:
这问题不是主板电池就是南桥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