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楼主(2021-07-12):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ViVO Y70S

  【故障现象】:

  机器为进水机,上家修开机打开照相黑屏,单装前后像头也打不开。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进水首先腐蚀供电,前后都打不开很可能共享供电有问题。

【维修过程】:

  上家已经清理了主板。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2

  根据鑫智造点位图看下有没有共享供电,发现来自电源有一路。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3

  拆开屏蔽罩发现电源带胶的,基本可以排除了。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4

  再看点位图有两个五脚管,上面的是不出料的。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5

  下面的五脚管明显腐蚀了。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6

  拆开五脚管输入端已经烧断线。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7

  抠开下面电容发现底脚已经烧没了。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8

  看下点位图可以飞线。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9

  装机测试,后置能打开,但是会自动对焦,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转换前置则翻转一下画面又回到后置像头的成像画面。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10

  同行说这里三个电阻拆屏蔽罩弄掉了,自己随便找三个电阻装上的。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11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12

  点位图显示这三个电阻一头通前置座子,另一头通CPU明显是mipi成像总线,直接短接。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13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修复。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14

二修ViVO Y70S手机无法拍照故障维修 图15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谢谢分享

网友(2021-08-13):
基本功扎实,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