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Thinkpad E460 温控问题

楼主(2021-07-12):
Thinkpad E460 不触发待机3V芯片SYX198B发烫,无待机。
更换温控PU1后待机正常,也能开机。但是过一会就掉电,且掉电后无待机,待机电流0.07,3V芯片SYX198B继续发烫。
MAINPWON_EC拉低到0.5。跑MAINPWON_EC发现到PD2,断开PD2后待机正常,开机测试半小时也不断电了。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难道热敏电阻有问题?导致保护? 附图求解惑

网友:
有些可能是PCB不良。这个就这样断开用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