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2进系统黑屏

楼主(2021-07-12):
客户进水机,烘干后开机白苹果,过会黑屏,用电源线开机后进系统也黑屏,有待机电流,什么也没动,不知道怎么修,刷过机也是,进度条走完进系统也黑屏,触摸屏幕有盲人声音,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进过水估计都有腐蚀,仔细看腐蚀的芯片有哪些,然后重置

网友:
交给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修好了,这个论坛大神看来很忙啊

网友:
暗屏吧查一下供电吧先把进水腐蚀的地方处理好

网友A: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答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答对的

进水机不是通病,水进到哪里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懂?

网友:
感光排坏了,12没感光开机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