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660 3G

楼主(2021-07-12):
七彩虹gtx660 3G 核心gk104-150-kQ-A2 核心识别电阻处腐蚀 掉件 没找到图纸 参考过其他图纸 也一直没确定阻值 R710 r714的阻值不明 有知道的朋友可否帮一把

网友:
如果只是核心识别不正确,参考这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483-1-1.html
或等有相同卡的版友测量一下阻值。

网友A:
手上有张借给顾客代用了,等还回来时不知道你需不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张借给顾客代用了,等还回来时不知道你需不需要

首先 表示感谢 这两天一直小黄鱼找同样的坏卡 希望再买个 好参照着修 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若可能的话 麻烦你卡回来时帮我量下阻值 告诉我一下

网友:
感觉修显卡太难了,主要资料都不流通,没个图纸真能把你修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 表示感谢 这两天一直小黄鱼找同样的坏卡 希望再买个 好参照着修 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若可能的话 麻烦 ...

R710 40.5K R714  45.5K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10 40.5K R714  45.5K

好 十分感谢

网友A:
帮测下UP0104 1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测下UP0104 1脚电压是多少

明天下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测下UP0104 1脚电压是多少

我量了一下是1.135v

网友(2021-09-28):
你好楼主,遇到同样型号的卡,问题是打驱动蓝屏,明天需要阻值可以帮你测下,另外麻烦请教下显存对地22欧正常吗,你的多少?我的M3显存背面 ,有个过孔被尖刺物顶的掉漆,发现和一个电阻连上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