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1-07-12):
    型号华硕H81M-D R2.0 rev1.01    故障:反复掉电重启

有时钟无复位,查 P_VCORE_VROK_10为0.68V算是正常,查P_VRMPWRGD为1V,不正常,正常为3.3V,直接拆掉PQ803故障排除。

网友:
直接拆掉?不用更换一个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上电反复掉电不显示通病。拆PQ802和PQ803。话说楼主的点位图三极管数量与主板实物图三极管数量对不上。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B:
手上有这块板子,接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反复掉电不显示通病。拆PQ802和PQ803。话说楼主的点位图三极管数量与主板实物图三极管数量对不上。

是的,论坛下载的不准确,也没有找到准确的

网友:
看来这种故障真多啊

网友C:
昨天也遇到同行拿来一块同型号的板子,测各电压都正常,能加电,不触发,后来同行说只要判定主板问题就不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也遇到同行拿来一块同型号的板子,测各电压都正常,能加电,不触发,后来同行说只要判定主板问题就不修 ...

能加电,不触发,自相矛盾了哦。哪有判断主板问题就不修这样的??电脑坏也就那几个零件,价钱好商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这块板子,接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无从下手‘’‘’‘’‘’

给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这块板子,接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无从下手‘’‘’‘’‘’

发来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加电,不触发,自相矛盾了哦。哪有判断主板问题就不修这样的??电脑坏也就那几个零件,价钱好商量嘛

是能开机点不亮,不过后来找到问题了,CUP有问题,换了cpu好了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

网友:
师傅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