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开机反复重启,有时候能点亮,每次点亮风扇都要停转3次

楼主(2021-07-12):
各位高手,这个主板开机反复重启,有时候能点亮,请有时间的帮忙指导一下

下面是主板开机时,下面几个是我觉得不稳定的地方的实测电压
D4
   第3脚(上面那个单独脚) 0.54V
   第2脚 3.14V
  第1脚  3.37 V
NQ19
  第3脚(上面那个单独脚) 3.34V
  第2脚 0.12V
  第1脚 (接地那个) 0V
NQ18
   第3脚(上面那个单独脚) 0.12V
   第2脚 0.54V(左下角的那个脚)
   第1脚(接地脚) 0V

测到NQ19的第1脚接地脚(右下角那个脚)时,有时候电脑会自动断电关机,关机后可以马上重新触发,又是反复重启
,重启的幅度不大。

网友A:
NQ19去掉试试 不行就去掉NQ18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刷bios估计会好,一片b75故障一样刷好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要换管子还是可以 直接拆掉其中的某个管子,

网友:
小白不易啊!拆掉NQ19,提醒一下这个是休眠信号,不是重启

网友:
学习维修越来越有趣

网友:
小白我只能看看,就技嘉这个H81跟B85我都不知道当垃圾处了多少片,就是这种转转停,重启故障的特别多,就是刷刷BIOS不行基本放弃

网友:
这图这么多,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NQ19去掉试试 不行就去掉NQ18

拆了18,那RSMRST就一直低了,桥就不开机了。

网友:
换个Q19试试。问题可能不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