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x60g i79750H 温度高

楼主(2021-07-12):
华硕vx60g i79750H CPU温度高 时不时8-90度 风扇狂转 噪音大 怎么弄
华硕

网友:
华硕飞行堡垒散热差是出了名的

网友:
温度高容易高温,加个散热器吧

网友:
加装外置水冷

网友:
用的啥硅脂

网友:
一般硅脂的 这个 有区别大吗

网友:
清灰是不是散热片坏了

网友:
显卡温度是正常的,散热片没关系

网友(2022-05-20):
现在本子温度高就是正常的,不高才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