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能认到卡却不能用

楼主(2021-07-12):
集显能看到卡正常参数,接独显就黑屏,而且关机总是重启
单独接独显就卡aa,黑屏

网友:
求助大神这是为什么,该怎么做
目前试了dvi hdmi都黑屏

网友:
估计供电不良问题一个个测吧

网友A: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谁有耐心一条一条回复?你要学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谁有耐心一条一条回复?你要学的太多了。

我只是发一个怪象,看有人碰到过没,你没耐心又不清楚就不要打字了

网友:
显存过了吗?  过了就查查滤波电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