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CX600电源不启动,绿色

楼主(2021-07-12):
海盗船CX600电源不启动,绿色线待机有3.4V,紫色线有4.96V,短接也不转,无输出5V和12V电压,电源不启动,有高手指点一下。 #电源#

网友:
电源可是强电,一般坏了直接换吧

网友:
待机电压是5V。绿色线不短接时也应该时5V。有电压一般都是次级低压区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