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指导 航嘉电源不启动

楼主(2021-07-12):
蓝色是地,红色是TEA1716T的6脚和12脚,12脚有320V的直流电压,6脚无电压,请问6脚电压是通过TEA1716T芯片从12脚转换出来的吗?经检测除红色线处没有点位跟6脚线路相通的

网友A:
12脚给6脚提供启动电压(电源正常工作后由变压器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给6脚提供启动电压(电源正常工作后由变压器提供)

就是说我的那个芯片坏了,第6脚才没有输出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