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 NM-271半死不活拯救第一次

楼主(2021-07-12):
    时间:2021年7月11日
    故障:机器插电不开机
    原因:未知,来的是建筑公司的司机,给公司送修此电脑
    上电流表:0.2左右(未按开关,短路的电流)

    经过眼睛的仔细搜索,首先发现1.05V的转换芯片挂了,拆除掉连下面的焊盘都起皮了。

   还有CPU的供电芯片也未能幸免。

     眼睛所能及之处仅此两处,然后用表打各电感阻值:

   3V短路

     5V短路

  CPU还好有阻值,测量背面的电容也未发现短路。

  内存也没有短路

  桥的阻值还算正常吧

   显卡阻值正常,测量背后电容也未短路

  充电电感阻值正常
  经过初步诊断结论:此板3V、5V、桥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5V USB供电芯片2个、EC均已西去。现在正在采购以上芯片,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一步步来吧。
  今天白天跟客户沟通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细节,机器右侧的USB接口是坏的,客户说他的同事之前把电源线插进去了,一下子豁然开朗,终于知道这机器怎么死的了。能不能救活,各位大神给点儿建议吧。维修过程会再发论坛,谢谢关注。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直接退给客户,没有时间啊!

网友:
两根数据线还能不能幸存啊

网友:
学习中…………………………

海阔天空a -5

网友:
学习中…………………………

海阔天空a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个人觉得已经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怀疑CPU基本上挂了

网友A:
我直接放弃,修好机率低不说,还要不上钱,直接说换主板,不换装机出门右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放弃,修好机率低不说,还要不上钱,直接说换主板,不换装机出门右转。。。

可能出门右转是同行

网友C:
各位大佬,跟客户沟通后,此机已经换板了。坏板现在在我手中,可以慢慢修了,修的过程会再发论坛,谢谢关注。

网友:
白布盖上,通知家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佬,跟客户沟通后,此机已经换板了。坏板现在在我手中,可以慢慢修了,修的过程会再发论坛,谢谢关注。

碰到这样的机器我直接说换板,订芯片修估计会亏本。

网友:
烧的也太多了吧!

网友:
cpu十有九悲

网友:
烧的太多了,直接换板

网友:
直接换板把

网友:
CPU 桥的阻值偏低哦,估计躺板板了

网友:
抬走吧!新买的元件别再浪费,量量所有USB数据脚短路就别挣扎了。

网友:
cpu坏的几率大得很。

网友:
真有耐心啊。。。。。。。。

网友:
USB烧cpu的面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出门右转是同行

就算是同行我也一点不遗憾,等到了堆配件修不好有哭的时候。。

网友:
电源通过USB进去了。还烧了那么多东西。就是CPU 有阻值。估计也是坏的了。

网友:
CPU挂了。。。。。换板吧

网友:
你帖子搞得太复杂,没有用的图片一大堆,发帖捡重点说

网友:
CPU百分百挂了

网友D:
我手上也有个和你的一摸一样的   我都搞过了  后面能商店到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有个和你的一摸一样的   我都搞过了  后面能商店到0.4

那应该是CPU有故障了,这个板子0.6左右亮机

网友:
有明显烧毁的还算是舒服的,确定下后继有无烧坏就好了

网友:
桥危险了感觉,打下USB 值吧!

网友:
usb连接桥 会不会挂呢

网友:
联想需要高 USB接口样子得 接口是充电口。估计是故意这么设计 专门误导烧主板

网友:
烧这么厉害的我也遇到过,联想Y7000(桥,EC,键盘控制)拆完都还大电流,果断放弃。

网友:
现在  cpu烧太多了   成本好高啊

网友:
所有USB数据脚短路就别挣扎了

网友:
先给家属发病危通知书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敏锐。

网友:
直接放弃了

网友:
订芯片不合适  就是换主板吧  就像朋友们说的  风险太高

网友:
联想方口充电器我遇到很多次客户查到USB口进去 ,都是板载CPU短路 。凉凉

网友:
直接躺板板吧

网友:
CPU指定挂了  没必要搞了

网友:
遇见过很多都是U挂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现在越来越没耐心修了哎

网友:
这样的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主要是  千万不要修到最后 桥挂了

网友:
CPU 大概率挂了

网友:
对你有信心

网友:
有耐心啊。。。。。。。。

网友:
噩耗还是传来了,CPU挂了,只能在料板库里待着了。

网友:
没有结论的文章,,这是来表现你的分析能力吗,,全都搞好了  在来蓄力不是完美吗,,没有价值的这样子,,

网友:
这个太费事了

网友E:
我现在手有一台华硕I5笔记本 外接VGA可以亮机进系统
  内屏幕怎么都不亮  屏线换过了  屏幕换过了  查不出哪里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手有一台华硕I5笔记本 外接VGA可以亮机进系统
  内屏幕怎么都不亮  屏线换过了  屏幕换过了  查不出 ...

屏供电,开启信号,数据线阻值查查

网友:
cpu没挂吗。。。。。。。。。。。

网友:
这没法修了

网友:
CPU估计也难幸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开启信号,数据线阻值查查

技术不照  只会换

网友:
这种机器风险太高了,烧成这样,换板还是保险些,前几天遇到两台大短路的,烧地芯片太多,直接放弃了,换芯片换完也不一定就能好,关键买来的芯片有假的,亏的更多

网友:
基本U坏,拆配件吧

网友:
直接报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