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啊,还是z77-vle,

楼主(2021-07-13):
大神求助啊,还是z77-v le,用编程器刷了官网的bios还是不可行,刚刷完是可以进开机进系统但重启或关机后ec又报错,第二次进bios但是只有高级模式,初始界面消失不见了。打算跟换个io芯片,不知道买丝印型号相同倒数2行不同的io能不能通用,哪位大神能告知一下。图一是板载io,图二是我先的io,这2块能替换吗?

网友A:
另外,大神们麻烦告知一下这型号的io有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大神们麻烦告知一下这型号的io有程序吗?

应该有个BIOS芯片的啊  在IO附近   我修到一个Z77的  也是报错 但BIOS资料没坏 我是换了个BIOS芯片 把原机BIOS资料写进去就可以了   你来个全板的图片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