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550TI 显卡不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21-07-13):
拿到显卡检查贴片元件有些缺损PCI总线的电容掉了几个,找了一块废的显卡移植几颗电容补齐电容后打几组供电的阻值基本都正常,然后测试几组电压:
显存供电1.5伏
接口供电5V

总线供电1.05V

显卡各模块供电3.2V

核心供电0V

通过以上电压得出结论核心显卡核心没有供电,用示波器测量上下管驱动无波形,怀疑pwm芯片没有工作

检查m芯片的VC c放电为11.8V正常

检查开启电压为0V没有开启电压

用小铜刷跑电路跑到一个电阻时发现电阻一端有3.2V

电阻另一端为0V

直接把电阻短接, 已有EN开启电压3.2伏

,显卡核心供电已经恢复0.89V

将显卡上机测试完美点亮维修到此结束

 会员1453125100鑫豆2025-4-11 09:17

网友:
第1次发帖排版有些失误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细心分享  学习了

网友A:
黄总这不错呀,都给搞了精华帖

网友B:
看到550Ti我就知道是来水经验的

网友:
什么是小铜刷

网友C:
修显卡的高手啊

网友D:
就是用来跑线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显卡的高手啊

新手实地学习完刚上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到550Ti我就知道是来水经验的

还是师兄了解我

实地刚毕业也没啥好发的,就把之前扔垃圾堆的卡翻出来修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黄总这不错呀,都给搞了精华帖

还差点,没有图纸上不了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师兄了解我实地刚毕业也没啥好发的,就把之前扔垃圾堆的卡翻出来修修了

网友:
视频看多了也未必会修
一定得动手实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差点,没有图纸上不了精华

下次可以把测量的点圈出来

网友:
学习了技术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来跑线路的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