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70 板号NM-A831 充电器不开机,电池正常

楼主(2021-07-13):
各位老铁,如题,这机子用电池都能开机,但是用充电器不开机,同时接充电器和电池也能开。但不认充电器。单接充电器公共点B+已经有12V ,按开关ON/OFFBTN#,已经有跳变,但PBTN_OUT#无跳变。
刷过BIOS ,换过EC 充电芯片25700,都没能解决,
3.3V 5V 1.8V 1.0V都已经有了,AC分压给IO的DCIN_ATTACHED2 接不接充电器,也有跳变另外,同时接充电器和电池时PL101有5v ,单独接充电器没电压,
各位老铁,帮忙支下招

网友:
各位大师,路过的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单独使用充电器看隔离保护正常不,查下适配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使用充电器看隔离保护正常不,查下适配器检测

单独使用充电器,B+已经有12v了,3V 5V 1.8V 1.0V都有了,时序是先出这些电压的,但是PL101没电

网友:
机子还没修好,有大佬经过,请指点下

网友B:
隔离管换了试试呢是不是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管换了试试呢是不是不良引起的

隔离管换了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持续关注中。上次也有一台 25780.电池能用电源不行。没有搞定。

网友C:
同时接适配器和电池有充电电流吗?

网友:
是原装充电器吗?那还是EC检测适配器这块有问题,或者适配器电压偏低。

网友D:
感觉是ACIN这个适配器检测有问题

网友:
首先先确定适配器能不能正常充电!

网友E:
这个时序图看不懂,怎么分先后

网友:
接充电器有12v是不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时序图看不懂,怎么分先后

我把时序图弄大点你再看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2121

网友F:
四个mos,Q113 114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个mos,Q113 114 ....正常吗?

这6个MOS管都换过,一次换2个 先PQ114 PQ103  再PQ115 PQ105 再 PQ104  PQ106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ACIN这个适配器检测有问题

原装充电器,接电瞬间有3.3v ,过后没有电,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时接适配器和电池有充电电流吗?

同时接可调电源和电池,没充电电流

网友H:
多换几个版本的 EC程序,版本越低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换几个版本的 EC程序,版本越低越好

兄弟,有EC程序吗,这东西下载的时候不知道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原装充电器,接电瞬间有3.3v ,过后没有电,应该是正常的吧

不一定,昨天我修了一台戴尔的笔记本,开机掉电刷完BIOS亮机了,用原装充电器测试过程中,电池不充电,ACIN 0.9V,用可调用电源ACIN 3.3V,也是不充电。
用原装充电器测试过程中突然掉电,检测完也是ACIN检测脚位出问题了,最后发现是充电器的中心针有问题导致ACIN电压不正常,更换新的原装充电器后,ACIN 3.3V正常了,再也没有掉电的情况了。
希望这个案例能够给你点思路

网友:
ACDET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昨天我修了一台戴尔的笔记本,开机掉电刷完BIOS亮机了,用原装充电器测试过程中,电池不充电,ACIN 0.9V,用可调用电源ACIN 3.3V,也是不充电。
用原装充电器测试过程中突然掉电,检测完也是ACIN检测脚位出问题了,最后发现是充电器的中心针有问题导致ACIN电压不正常,更换新的原装充电器后,ACIN 3.3V正常了,再也没有掉电的情况了。
希望这个案例能够给你点思路

Dell ps-id

网友:
BQ25700 没有ACDET脚,看楼下,已经上图了

网友:
充电器换过几个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几个机器都没搞定  E480   R480 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I:
单插充电器修吧,看看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插充电器修吧,看看检测电路

单接充电器修有3.3V 5V 1.8V 1.0V 但就是不触发。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