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极光A7M一体机如何拆机

楼主(2021-07-13):
      不能暴力拆卸,有拆过的大佬指点下

网友:
这中无边框的拆一个一头汗

网友:
拆后下盖即可。后下盖范围螺丝全拆掉,试者往中间推下壳子

网友:
没有拆过这类机子

网友:
拆机基本上都是靠自己摸索

网友:
这种无边框的品牌一体机我都是先报风险,不接收不干。。。

网友:
从你卸螺丝的地方上翘棒

网友:
没有拆过,拆过后可交流一下如何拆机

网友:
这个没拆过不清楚,看图有可能是要拆面框拆屏幕才拆得下来。

网友:
好拆,先检查螺丝,确保都去掉了。然后观察卡扣机关,如果都没有的话,就从边框缝隙里插入刀片慢慢沿着边撬开,拆过几个其他品牌的。

网友:
没遇到过,应该是螺丝拆掉后,往螺丝的方向推。

网友:
应该是往上推吧

网友A:
已经拆开了,拆后面部分,整个凸出的主板的部分,从一条缝隙使劲撬开,然后可以拆开

网友:
小心翼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拆开了,拆后面部分,整个凸出的主板的部分,从一条缝隙使劲撬开,然后可以拆开

那不是和拆外置电源显示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