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OptiPlex 390 H61主板 装win7打集显驱动黑屏,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求肋

楼主(2021-07-13):
型号:OptiPlex 390

故障:戴尔OptiPlex 390 H61主板 装win7打集显驱动黑屏,换了CPU ,
换了内存
换了64位系统,和32位,用官网驱动,还是不行
插独显不认
但是装XP就可以。求助~~

网友:
品牌机奇葩问题比较多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把bios刷到最高版本试试

网友:
品牌机的 H61,低版本 BIOS 不能识别 22nm 的 CPU,楼主可以查查是否这个原因。
解决办法,就是楼上的,升级到最高版本的官方 BIOS。或者网上找更新了 22nm 微码的 BIOS。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品牌机兼容性差,前两天一台联想B350,也是Xp,装了4种Win732位蓝屏,换64位后正常。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关注当中

网友:
跑一遍显存,一般问题都出来了。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发给我来解决,修好给你发个视频,主板就归我了

网友:
普通的主板遇到过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