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_F1A55-M_LX3_PLUS_R2.0主板一通电就开机

楼主(2021-07-13):
      一块华硕ASUS_F1A55-M_LX3_PLUS_R2.0主板的台式机,每次一通电就开机,经排查是主板问题。于是从本站下了点位图(没有电路图)。按点位图查,首先是要一通电就开机,24针电源的绿线(16脚)电压是低电平。一测果然是低电平。按点位图 查找使16脚低电平的线路及电子元件。分别是如图的黄色元件,黄色元件全部拆除,跟16脚相连的元件如图 ,共五处,其中"  "为主板背面,没有连接元件和连到别处;"EXTXP...",PIN "1",这个也只有焊盘,没有连接元器件。于是把"OR25"和"OR76"拆除。并且把这个电阻OR25相连的芯片 OU1和电阻拆除;把这个电阻OR76相连接的 OQ3场效应管和OC14电容拆除。这样应该是16脚彻底被悬空,没有连接任何的电子元件。可是这此元件全拆后,一通电,主板又自动开机,16脚还是低电位。把插上的电源拔下,量了一下16脚的对地阻值,500欧左右,说明16脚还有连接其它的元件,可是这个点位图没有连接其它的元件。请教一下各位,是我查找故障方法错误还是点位图不完整。我附上点位图。

Asus F1A55-M_LX3_PLUS_R2.0_1.01.fz

76.6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也可以从触发键开始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从触发键开始查啊

这个故障从触发键开始查,等于是倒回来查了,这样比较费时。不过我还是倒着来查(从触发键开始查),可是还是要拆那几个部件,我已经把那几个部件拆了,一通电,16脚还是有时是0.5V-0.8V之间,主板自动开机。偶尔还不会自动开机(16脚是1.7V)。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呢?你能帮我下载点位图分析一下故障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