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仿苹果一体机,通病

楼主(2021-07-13):
已经遇到几台了,主要是我们回收了40几台一体机,几台都是这个问题,裸板电流0.9,测量内存无波,bios也没有片选,都是下面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 电压是1.1v好像  换了mos管就ok了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很多台了。这个管子温度特别高。时间一长就坏了。

网友:
这不是个管子吧  好像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A:
外观有明显烧坏吗?还是外观一点都看不出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有明显烧坏吗?还是外观一点都看不出异常

大部分烧变色,有的烧糊了

网友:
桥片 颜色 深。是回收的桥片

网友:
换了mos管就ok了

网友:
看着焊盘都烧掉的样子

网友:
遇到了没搞好。

网友:
焊盘都烧掉的样子

网友:
温度高估计后面还是会烧。是不是后级负载有问题或者电容漏电了

网友:
我直接改PWM模块,笔记本板剪个1.05V

网友:
昨天刚修到这个板定电流1.7A BIOS刷了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正好有一个试了下还真是这货问题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批量修机,批量挣钱~~

网友:
手里有一台 也是这个管子坏 换了 开机不显示 电压正常

网友:
下次遇到注意一下,山寨的难修

网友:
还没有修过,学习了

网友:
桥供电吗?确实不容易坏。

网友:
是比较容易坏,这手机什么烂输入法。

网友:
回贴没分了吗?

网友:
既然都已经是山寨了,就没啥通不通病了。。。。。。。。。。。。

网友(2021-11-22):
哦豁,又让你们找到发财的门路了

网友:
遇到几台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