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UT43 D1不上电

楼主(2021-07-13):
神州UT43 D1不上电,待机0.016 这种机子貌似有通病,懒得测量,直接风枪大法伺候,用风枪吹电容,当吹到这里插电开机上电亮机了,开始以为是晶振,后面冷却了又不触发,直接烙铁放电容上又开了,不想查什么电路了,直接换了电容好了,第二天来测机正常开机。应该是修复了

网友A:
你自己都说是通病了还去动晶振

网友B:
玄学修电脑,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玄学修电脑,受教。

哈哈,相似的几款神州都修到电容引起不开机或者不上电的,没有示波器,这是最快的判断电容,晶振有问题的方法。还有几款宏碁的也是加热下电容就开机,你觉得是玄学?很多人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说是通病了还去动晶振

没用动晶振啊,只是晶振和问题电容靠的近,加热开机也有可能是晶振问题,要换好冷却或者隔天才知道,主要是没有示波器,不然就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