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8A可以用TPS51225代换吗?

楼主(2021-07-13):
接到一台2020款Y7000。进水了。腐蚀的芯片是待机芯片。板号是NM-C911 芯片型号丝印是RE=8A。没找到图。这个芯片要25大洋。不知道和TPS51225能不能代换,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主板直接板层烧穿了。

网友:
没资料,又不想掏25元买芯片,那只有老老实实跑下线路,看下20个脚都是连接到哪里的,才好找代换的

网友:
找原型号吧

网友:
可以代换 昨天在联想的 一款小新NMD071上亲自试过

网友:
用原芯片啊

网友:
还是找个原型号用吧。不要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保险还是用原型号的好

网友:
http://www.smdmark.com/ 丝印的可以这边查找具体型号

网友:
有时候别贪小便宜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网友:
现在 电源芯片太多,有时头晕

网友A:
51125是24脚,现在这个是20脚,完全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是24脚,现在这个是20脚,完全不同啊

51225和51125,不是同一个芯片,你看清楚楼主写的是哪一个吗

网友:
不要因小失大呀,芯片马虎不得。

网友:
RE=8A是RT6585C,第19脚功能和TPS51225不一样的,不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