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华硕YX570Z不开机。

楼主(2021-07-13):
上电,电流0.08,测量发现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没有,别的供电都已经出来了。直接找到cpu供电芯片RT3662AH,然后去网上搜索到了类似的型号的芯片数据手册,测量发现28脚主供电只有1.8v不到,正常应该是20v。
于是顺藤摸瓜在背面找到了一颗电阻,一端是20v,一端是1.8v。去掉电阻,发现另一端只有80欧,阻值偏低,去掉RT3662AH,阻值还是80欧,继续观察主板发现有一个电容连接着。去掉电容,阻值有了400多,装上芯片,一路开机进系统。

求加分,没分了,大哥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值得学习 谢谢

网友:
好手艺尽在论坛,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