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K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7-13):
华硕H110M-K主板不触发,测前期条件以为桥问题,后想到忽略了一处电压没测,就是+1.0V_A  测PL703没电压,往前推无5VSB,表笔测PQ605短路,仔细查找发现PC516贴片电容有很细的裂纹,拆掉OK,通电亮机

网友:
总结:5vsb短路导致的不开机故障。

网友:
金睛火眼啊。。

网友A:
有没有6J= 型号 RT6220A PDF

网友B:
说实话看你这张图我是没看出来有裂纹

网友:
电容裂纹咋个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看你这张图我是没看出来有裂纹

短路,打成断裂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6J= 型号 RT6220A PDF

是不是这个

网友:
眼神真好,换了是我就完了,估计要烧鸡

网友:
这个厉害了。肯定是偶然发现的。。。。

网友:
又是发财电容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
看不出。旁边二个也是一样的

网友:
刚好可以借鉴下

网友:
眼神儿都这么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