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请教一个各位高手!有没有支持UEFI的系统安装光盘下载的?

楼主(2021-07-13):
这个电脑有光驱!USB接口被禁用了!领导不让用优盘!所有的优盘都不让用!所有的硬盘都是gpt格式的!有没有这种可以装系统的光盘下载的啊?

网友A:
我的光盘装不了   0x80300024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光盘装不了

这个电脑实在是装不了   ,“Windows无法安装到此磁盘,所选磁盘采用GPT分区形式”

网友:
可以选择从硬盘安装啊

网友:
要不你干脆把硬盘拆出来,拿另一个电脑上装了,再放回来

网友:
方法:
装硬盘版PE
下个你要的系统ISO
重起,随便装,有这么难吗?

网友:
小兵装机系统  很好用

网友:
哥启动光盘的时候要选uefi引导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脑实在是装不了   ,“Windows无法安装到此磁盘,所选磁盘采用GPT分区形式”

进PE用DiskGenius备份数据后把磁盘格式改成MBR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PE很多都可以了吧

网友:
下个电脑城系统刻录成光盘不就可以装你 系统了

网友:
改硬盘格式,拆硬盘到其他电脑,这些应该都可以把

网友:
拆出硬盘来  直接对拷吧  这是最快的方法了

网友:
如果你不是专业的,去找专业的吧,花不了几个米,何必自找苦吃?按部就班,就容易丢数据,到时候得不偿失。

网友(2021-09-11):
支持UEFI启动的光盘版PE就可以啊,保密单位不允许拆硬盘外挂,外部u盘,移动硬盘等等对吧?

网友:
很简单哈哈哈哈哈,让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