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感还是电阻

楼主(2021-07-13):
请问各位这是电阻还是电感 ,与整流桥负极连通,用万能表测是凤鸣状态的,但主板上写的是R117

网友:
色环电阻。你这基础不行啊

网友:
板子上标的是R开头的,应该就是电阻,阻值应该是949欧姆。

网友A:
我也觉得是电阻但是别师傅说是色环电感

网友:
这是色环电阻,去补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有代用的吗 淘宝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用1000欧的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有色环在上面的就是电阻,而且还要很快判断出电阻值

网友:
应该就是电阻......................

网友:
这个是电阻,阻值很低的,才0点几欧。

网友:
电阻可以在网上买个也能查到

网友:
肯定是0.5欧的碳膜电阻。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零点几欧

网友:
感觉这电阻是好的啊~

网友:
色环电阻,,

网友:
哪肯定连到开关管,并且跟旁边那二极并连,

网友(2021-08-17):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电阻但是别师傅说是色环电感

有绿色的色环电感,模样擦不多,但如果标注是R开头的,肯定就是电阻

网友:
整流桥负极联通脑补一下也知道是限流保护电阻。

网友:
R117,你说是电阻还是电感,记得电感是L**

网友(2021-10-11):
这是电阻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