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g651P PLA1 短路

楼主(2021-07-13):
LA g651P PLA1 短路 是烧坏的 这个电路通向哪里

网友:
看着在CPU附近,应该是进CPU的可能性最大,这机器没有图,看不到具体去向。

网友:
这个需要耐心才能修好。只要不烧板层里面就行

网友:
这个需要耐心才能修好

网友:
先把图纸找到。看这是什么信号?在维修。

网友:
外星人的主板吗

网友:
联想 小新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