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ALPhA R1 USB全部不能用维修

楼主(2021-07-13):
今天同行拿一台主机,迷你小主机10寸左右大小
一看是外星人

DH81M01板号
说进BIOS还是系统都不能用USB鼠标键盘等,前后都一样,放这修
准备拆机,发现被人修过,标签跟螺丝都不一样,看来有点难搞啊
主板拆下来目测看了下,显卡被动过,这个不管反正可以亮只不过USB不能用,打阻值正常看来桥没问题,修电路吧
打开图纸差USB_OC#电压1.35V?明显不对
追查这个+5V DUAL_USBKB来源发现QP10转换过来,D脚5VG脚3.3S脚1.35V,这边不对劲没转换,优先更换管子还是一样

看图纸发现DS脚可以相连,只能用土工作业一根线过去试试,烧了再说中间拉到S脚通电触发没烧测量电压两端5V过来了,又测试FU10电感5V来了,不是1.35V了,修好了
装起来测试进BIOS又进系统 鼠标键盘正常使用,收工了叫老板打电话拿走

图纸已上传,论坛没有  拿走不谢

5.1 MB, 阅读权限: 240, 下载次数: 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成果,楼主好技术

网友:
换管子一样,开启条件怎样

网友A:
管子不对吧。外星人很挑管子的,型号一样才打通。你分数线强拉过来。也不知道后期能不能用。或许如果电流太大,照样回来烧。不是长久之计。更换原型号管子比较好

网友:
优秀,一般我看到这种东西都不敢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不对吧。外星人很挑管子的,型号一样才打通。你分数线强拉过来。也不知道后期能不能用。或许如果电流太 ...

管子一样的,跟V星主板上的CPU上管一样

网友:
到时候烧桥就好玩了

网友:
懂得原理就好办,楼主短接DS脚,有没有拆下QP1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