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ThinkPad T470P LCFC NM-B071不触发

楼主(2021-07-13):
一块Lenovo ThinkPad T470P  NM-B071主板加电不触发此版无图纸,但版型与NM-A611非常相似,电路中很多原件编号都基本相同。参考NM-A611电路。

       只要电源管理芯片BD4178的VREGIN20(20V)、BAT_VOLT(6.6~7.2v)VCC3SW(3.3V)、HUTDWNIN#(3.2V)正常,同时TH_DET<0.08V),则电源管理芯片BD4178就会发出3.2V的高电平-PWRSHUTDOWN到隔离电路PQ9的2脚,最终使隔离管PQ2导通,同时电源管理芯片BD4178会发出DCIN_DRV信号使保护管PQ3导通形成将近20V的公共点电压。

裸板加电测试发现有公共点电压,发现3.3v芯片PU201和5.0V芯片PU202的主供电以及芯片基准电压都正常,但是都没有开启信号,此开启信号M_ON是由电源管理芯片BD4178发出的。

电源管理芯片BD4178要想发出3.2V的M_ON信号,则必须充电芯片BQ24780 工作正常后从其5脚形成3.2V的高电平信号BQ24780_ACOK,再经PQ104倒相形成低电平送给 电源管理芯片BD4178

测得PQ104的1脚为高电平2脚为低电平,拆掉PQ104测的2脚仍为低电平,判断PQ24780损坏更换之。再加电则自动触发亮机正常。

网友A:
6 7代的cpu可以互换吗

网友B:
T470P有这个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 7代的cpu可以互换吗

具体要看电路,像联想V310的板子就可以 六七代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470P有这个图纸的

没有看到啊,只发现了一个点位图

网友:
快准狠了,这个

网友:
大神的帖子,膜拜中

网友:
快准狠了

网友:
大神666学习了

网友(2026-02-02):
感谢分享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