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 电流跑0.9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1-07-13):
联想S300 电流跑0.9不亮机维修 时不时有掉电
断开显卡供电电感 正常没出现过掉电
测量所以供电正常 bios刷过几次都不行 加焊过显卡无果 按压显卡也有掉电情况 以跑电流的经验问题锁定在显卡这一块
果断的上BGA 显卡芯片一摘 直接上电 亮机OK #笔记本主板#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也需要断开掉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D断开显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么鲁莽的吗,没试过这种方式

网友A:
这种低端机器本来就卡处理慢,在拆一个显卡,性能直接拉低一半,这电脑还能干嘛,客户还会同意付钱?

网友B:
黄胶带贴满了再取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端机器本来就卡处理慢,在拆一个显卡,性能直接拉低一半,这电脑还能干嘛,客户还会同意付钱?

集显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胶带贴满了再取显卡?

取了才粘的做绝缘

网友C:
这种板子 直接断开独显供电电感就可以啊

网友:
电感也需要断开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 直接断开独显供电电感就可以啊

不行 试过了

网友:
这机器独显也是垃圾,没什么性能,去掉独显后办公用没问题

网友:
这个简单,直接取显卡芯片就能用了

网友:
显卡取了。。

网友:
这也太果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