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0G3,不开机,待机5V

楼主(2021-07-13):
HP 440 G3,不开机,待机5V 3.3V 1.8正常,CPU内存供电不出,首次插入可调电源有0.022左右的电流,但又降到0.00,按下开关会上跳到0.002上下,接着又0.000,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这种可调电源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2021-08-14):
有待机不触发你先查查各组供电正常吗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先测下CPU好坏吧,USB阻值和1V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