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不过电杂牌投影仪

楼主(2021-07-13):
同行送来一台投影仪,说真的!我投影仪没怎么修过,这可能是我今生修的第二台投影仪!作为一个理科生骨子里就有一种无畏的探索精神,于是决定采用逆向研究的方式,先搞明白大致工作原理,再尝试维修!拆开后,镜头模组,主板,DMD,光源,电源板等映入眼帘,这就是投影仪的内部结构!感觉就是相机的逆产品!

同行说客户描述不过电,那么先检查电源板!这投影仪由两块电源板,一块小的负责给主板供电,另外一块大的负责LED光源供电!检查后发现大板没有输出,通过测量发现MOS管没有驱动信号,于是更换OB2269CP,更换后装机测试投影仪还是不工作!于是开始检查主板,发现主电源要主板发送一个开关信号,然后通过LM358进行电压比较取样后送入817光耦,光耦再给OB2269CP发送一个控制信号主电源才会工作!

检查主板后发现主电源5V12V供电都正常,但是...CPU附近一个ASM1117-ADJ稳压芯片没有供电,于是顺藤摸瓜检查后发现这个芯片连接着5V供电附近的一个9435A芯片,这个芯片是一个8脚贴片MOS管,栅极通过一个4.6V的信号控制漏极输出低于5V的一个电压给ASM1117-ADJ进行降压稳压后供给CPU,CPU工作条件才能构成,主板才会工作!但是显然,驱动信号有,源极供电有,漏极就是没输出,芯片已挂...

可很不幸,我也没有9435A这个芯片,咨询其它同行也没有!无奈之下我拆下芯片,在原先漏极用程控电源外接输入一个3.3V,结果奇迹发生了!风扇开始旋转,LED指示灯亮起由红色变为绿色,晶振开始起振,CPU开始通过SPI读取固件,难道这么轻松秒杀了?

于是我装回所有电源板,连接好触发,LED和小电源,DMD排线后,上电再送入3.3V外接电源投影仪点亮,一切恢复正常!从DMD聚光镜片折射出的图像看到待机画面已经出现,至此维修结束!由于9435A芯片暂时找不到,我打算用一片ASM1117-3.3产生一个3.3V信号送入CPU附近的ASM1117-ADJ进行处理!

网友:
技术高超设备齐全

网友:
他这个设备是多

网友:
投影仪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网友:
楼主威武!
轰天炮投影,和极米这些一样,国内的微投。亮度不高。

按照经验,我觉得爱普生投影效果是最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