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新机型开机bug,DELL机器BIOS无忧矣,可以随时现做了!服务器除外

楼主(2021-07-13):
今天试着弄了两个,完美!intel黑科技对维修影响是负面的,啥都不让换

网友:
今天试着弄了两个,完美!intel黑科技对维修影响是负面

网友A:
啥开机bug啊,图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开机bug啊,图老师

知道Dell搞不定找我就行

网友B(2021-09-04):
dell15-5577 换南桥后能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15-5577 换南桥后能搞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