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电源不供电,开不了。测

楼主(2021-07-13):
戴尔显示器电源不供电,开不了。测量保险没有烧坏,桥堆也好着

,但是电容的电压只有4v,不知道什么毛病,板子上也看不出烧坏的地方,想请问各位这该怎么修,自己的显示器,学着维修

网友:
你指的电容不知是大电容还是小电容,只能这样讲:220V交流经过保险,然后整流滤波,在大电容上应该有约310V,这是电路工作的必需条件。其次要检查开关电路的起振工作条件,次级的低压整流及取样是否正常。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维修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