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电源管理芯片up1666

楼主(2021-07-14):
显卡显存电源管理芯片up1666q的13脚 PGOOD的1 8V谁发出来检修思路谁能说一下 谢谢 13引脚没有电压

网友:
板子是技嘉 1080ti.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PGD是发出,用1.8上拉得到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是不会发出PGD信号的。

网友B:
1V8_AON 上拉 ,建议看看整卡供电是不是都正常出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V8_AON 上拉 ,建议看看整卡供电是不是都正常出了 。

就显存电压没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显存电压没有出。

还有19,20脚没有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D是发出,用1.8上拉得到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是不会发出PGD信号的。

还有19,20脚没有出电压

网友C:
请两位哥们儿帮忙分析一下,20,19脚没出电压是因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两位哥们儿帮忙分析一下,20,19脚没出电压是因为什么?谢谢

自己对比pdf查,肯定还有电压缺失导致ic没工作分析只能是瞎猜,修卡没那么多现成的让你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对比pdf查,肯定还有电压缺失导致ic没工作分析只能是瞎猜,修卡没那么多现成的让你吃

好的,谢谢

网友D:
19 20通电瞬间用示波器抓波看看,场效应管输出端有没有短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 20通电瞬间用示波器抓波看看,场效应管输出端有没有短路等

20脚对地阻值为170多,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