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中柏ezbook2,板号y116cr300

楼主(2021-07-14):
这款ezbook2板号y116cr300-c55e不触发,不会是键盘坏了吧,键盘排线那根是开关脚,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万用表  划一下试试

网友:
一般在地线旁边。。。。。。。。

网友:
谢谢你,我刚用键盘开机试了一下,感觉能开机,但是黑屏,不亮机,外接键盘也不亮,手摸CPU散热片,有热量

网友:
我拆下BIOS,从论坛里下了bios,刷bios提示错误,芯片是W25Q64FWS1G,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用W25Q64FV1Q代替可以还是不亮机,难道这芯片不能替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