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PA249Q 红屏维修

楼主(2021-07-17):
接到客户一台华硕显示器PA249Q,当年的高端显示器。屏上有三条亮线。我让客户不要修了,但客户说,当年花了差不多4K 买来的,还是想修一下。
主要故障现象,开机一切正常,使用5 到15 分钟时间,屏有一边发红,有时整屏都是红的,按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关了电源立即恢复正常,不过超过3分钟,又红了。没拆机之前,一直以为灯条都是白色光线。于是拆开,如图

检修思路,拨了屏线的一组,全屏都是红的。误以为是驱动板问题。直接上BGA 加焊了一下,结果还是一个样。

于是重新思考,把屏线拔下,接上电脑数据线,让背光一直亮着。过了很长时间,屏边上有淡淡的红光。问题应该出在背光上面,还是没拆屏,于是检查背光电路,上面有很多精密电阻。有几个上面有焊油,直接拆了一下,然后量了一下, 好像也没问题。

于是开始怀疑屏的背光问题。
于是查看屏的型号

上某宝,卖家没这几个。于是把屏拆了。
用我的点灯王测试灯条。这个灯条,一共是17 乘4 颗灯珠。每组灯珠里面有两个颜色.具体看图。按电路回路分的话,有八组。我当时测灯,并没有把灯条拆下来,直接在灯条框上测试的,一共会测试出8 组数据, 相同颜色的电压应该是差不多的,但发现有一组电压比其它三组达到最大亮度时候明显偏高 有5V 左右()。今天补拍照。
请无视乱七八糟的桌子,尤其是我们这种像收破烂的,唉,真的只为讨点生活费。网上订了灯条,结果回来后,灯条快递包装中间变形了。想着没事,还是签收了。结果灯条只亮一点点了。还好卖家给力,帮我处理好了。感谢。

然后再次收到灯条,通电半小时,无明显红色。然后安装上去。LED 灯条在测试时候,千万不要用眼睛直着看,真的会亮瞎你的眼睛。

然后把屏安装好,给客户送去了。本来想备份程序的,但这个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备份,于是没有备份。

网友:
以前修过,慢慢红屏,慢慢暗,80%都是换背灯。

网友A:
那个点灯王是个什么意思,灯不是一通电就亮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点灯王是个什么意思,灯不是一通电就亮了的吗?

一通电就会亮,但稳定后,电压会有所上升。但不多

网友:
楼主维修很熟练

网友:
学习下,灯条老化造成的

网友(2021-08-17):
谢谢楼主分享,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B:
背光是红色的还是很少见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是红色的还是很少见德

这个是双色led。和那种纯白光不一样。

网友:
第一次听到双色LED

网友:
修显示器 还用BGA